联想S410 无显卡电压

楼主(2016-02-02):
手上一台联想S410显卡电压出不来,另有两个电压也出不来,查了下,是开启信号dgpu_pwr_en,没有,而这个信号来自CPU,这个本子是CPU,北桥,南桥合一的,就一个CPU,查到这个电压由CPU发出的,就查不下去了。有谁修过这个本子,指导一下思路,谢谢。在线等

网友:
CPU热一下   没准有惊喜

网友:
一般都试一体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超级CPU不好搞。BGA搞不好主板都容易变形。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多和一的,干一下BGA呗

网友:
还是从条件查起吧 供电时候复位 条件正常在干桥吧

网友:
       查查条件先,这个桥很脆弱,也不太好干,,

网友:
你bios刷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