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10 板载CPU 独显 板号:LA-321P REV 1.0 BIOS

楼主(2016-02-02):
刚接到的一台联想S410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  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33 不动了。报价主板坏了 修好260,客户同意了。拆机换了内存一样的电流,开洛铁把电池取下,放电以后在装上去,开机电流上到0.7   机器亮了。赶紧拔电,心想这么块搞定了  收他260  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于是把BIOS 拆出来备份了分享下。也算做点好事

联想 S410 板载CPU 独显 板号:LA-321P REV 1.0.rar

网友:
发BIOS帖子尽量附上机器亮机图还有板号,这样信任度高一些,也会多一些加分

网友:
下载楼主的BIOS用下

网友:
楼主太坏了  我喜欢

网友(2016-03-22):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也遇到一台,下来试试。希望可以用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也一太过内存 了 显卡不过的

网友:
可以 我的OK了的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4-23):
正在下载希望好用

网友:
今天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 害了 我刷了BIOS 和 CPU出问题 了。DGPU_PWR_EN 不出。 看下楼主的帖。试下,惊喜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显卡供电不出,放电没有用呃

网友(2016-06-03):
我的刷一下看看

网友(2016-07-10):
今天遇到一台。不跑码。0.4掉电

网友:
亮了亮了  但是电流在0.52需要等15秒

网友:
是I3的还是I5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故障一样的我放电后机器不断重启,刷了几个BIOS也一样。

网友:
谢谢你的贡献

网友:
我的S41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就是球鞋机电压不正常。下载试试

网友(2018-05-18):
我的是时开机时不开机,下来刷一下试式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