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应对雷击措施浅析

楼主(2016-02-02):
一、电源线线路受到雷击我们可以从电源线路加以防范,使用防雷击的插排或把插排的接地作好,以有效排除能量;针对整体建物加以观察,改善接地情况;安装电源线路的避雷端子。二、电话线线路受到雷击
    这种情况约占了整体雷击的74%,雷击从ADSL电话线路打进来,先打到ADSL猫,再打到无线宽带路由器的广域网端口,最终导致无线宽带路由器内的元器件被打坏。
    电话线从外面拉来,大部分又悬挂在空中,因此很容易成为雷电击中的目标,因此发生的情况也是最多的。雷电的高压能量,延着线路走进来,一路损坏不同的设备,一直到能量接地或是耗完为止。
    用户应该先从防范这种雷击开始,首先应该看看附近的电话线路,是否在较高处或者有突出物体,这样很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发现这种情况应及时请电话局进行维修改善。此外,还需要针对线路作防雷,购买防雷端子在电话线接入的位置,以保护所有的内部网络设备。防雷端子能有效抵消雷击能量,即使无法完成抵消,也顶多只能击伤ADSL猫,无法再破坏其它设备。
  三、局域网线路受到雷击
    这种情况约占整体雷击的21%,雷击从局域网线路打进来,很可能先把交换机打坏,再打到无线宽带路由器的局域网端口,再把无线宽带路由器内部的元器件打坏。
    通常是在小区或是家庭用户,跨越建筑物或楼层线路曝露在外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网络线悬空,直接成为雷击的目标或者没有直接击中,但是因为接近金属布线,例如铁管、栏杆,而产生感应,一样能把高压能压跳到局域网线路。
    对于局域网线路曝露在外的用户,也应对这种雷击加以防范。首先要避免线路腾空走过,这样容易成为雷击目标,一个方法是转换成无线网络桥接,或者是用绝缘管从地面或延墙面走线。其次走线的附近最好避开大面积或金属的线路,以防发生跳电,无辜被祸及。
    有些局域网雷击是因为电线受到雷击,在布线管道内由感应局域网线路而发生,这就必须作好建物线路的接地。若要接防雷端子,必须在交换机之下,连接容易雷击的线路,以保护交换机及无线宽带路由器。如建物较老旧或接地不良,则必须全部都接或只保护无线路由器,接在交换机及无线宽带路由器之间即可。
防雷好比保险,可以避免很大的损失,用户应观察网络线的布置,决定是否进行相关举措。在看完不同的雷击来源分类后,相信读者和广大用户都可以理解雷击要如何预防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由塔为路由器论坛编辑整理http://bbs.tawei.com

网友:
涨姿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买个防雷的端子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