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神故障

楼主(2016-02-02):
客户讲机器进水了不开机。拿到手一看可以开机,只是屏很暗而已。既然是屏暗就好办了。打开机器一看果然进水了,但是都还是不严重的。洗刷刷解决进水部位,在锁定屏接口。如图: PIN39和PIN40腐蚀掉了。找个好的换上,通电亮机。满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装机测试,尼玛,键盘滴滴滴滴报错。拆掉键盘报错没有了。TMD又不进系统,难道硬盘挂了,测试硬盘果然有一个绿色坏道。按理说这应该不会导致不进系统啊。保险起见,换硬盘测试。尼玛,一个鸟样,可以进安全模式和PE,就是不进系统,打不打显卡驱动都一样,在WINDOWS界面就不前进了。难道主板还有问题,继续拆机,侧主板各大供电发现PL13无电压,如图: 这位是集显供电,没集显供电也能亮机。没道理啊,后来一想有些机器的集显是开机有一下就没有了,抱着试试的心态从开机开始试一直到亮机都没有电压。又一想,难道太快了表笔测不到吗?在上示波器还是一样没有。看来问题就在这了。问题是没集显貌似不能亮机吧。找到PU8如图: PIN1是4.96v;PIN2是5v;PIN3是1.98v。PIN6是5v正常。PIN5和PIN8没有电压。且控制级对地只有1欧。基本对地,拿下CPU是100多了。以为CPU坏了。换个上去阻值40多。可还是没有电压。PU8也换过了。涛声依旧。,看论坛有类似故障时刷BIOS解决了。可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客户急着要机器,无奈的是今天结束明天就放假了,谁能给支个招。感激不尽啊

已修复:换上下管,一开始没想到换,绕了一大圈。但是客户的CPU坏了。情况是这样的,没有集显电压客户的CPU可以亮机,但是不进系统,有集显电压客户的CPU不亮机,换CPU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A:
示波器测下8脚有无瞬间波形        来判断是芯片的事  还是后级的事             进水的多注意芯片的周围 有没有掉件  和电阻阻植变大的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是修得有点晕了

有供电无输出,换过芯片。所以上下管驱动都没电压,那就差BST相关线路有没有腐蚀损坏或者掉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是修得有点晕了

有供电无输出,换过芯片。所以上下管驱动都没电压,那就差BST相关线路有没有 ...

BST正常,PR247两端都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下8脚有无瞬间波形        来判断是芯片的事  还是后级的事             进水的多注意芯片的周围  ...

示波器没有测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没有测到波形

那是芯片的事了  查芯片的主要工作条件   和其它引脚外围的元器件

网友:
加油加油  等待你完修

网友:
查芯片周围的点   有没有过孔不良

网友:
太着急了。呵呵。修出来就好。

网友:
好分析思路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呀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芯片条件满足,换了芯片不行就考虑上下管

网友:
俺们这里进水的清一色换主板

网友:
楼主,如果最后换场管好的,那先前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用触发模式抓到波波,只是猜测。

网友:
场馆g极是不是短路所以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