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70EU-L31白屏,请教?

楼主(2016-02-02):
17寸的三星屏,两套板子上去都是白屏,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请教。

网友A:
我取下一个贴片元件   一端三脚  一端的铁片焊在屏电路板上   型号是LD33     感觉像是3.3V稳压块  不知道这个原件如何测量他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取下一个贴片元件   一端三脚  一端的铁片焊在屏电路板上   型号是LD33     感觉像是3.3V稳压块  不知道 ...

直接在板上测它的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白屏可能是栅源驱动芯片的输出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两套板子上去是什么意思,你有压屏机吗。

网友A:
我用原装板点屏白屏,我又用通用驱动板93A调试还是白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原装板点屏白屏,我又用通用驱动板93A调试还是白屏。

那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看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屏有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看各个供电正常不

显示器,有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屏上面有屏接口电路,逻辑板是指哪一块说的。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液晶的条件,供电,亮度调节,接地

网友:
逻辑板上保险处的屏供电正常否?

网友:
屏逻辑板故障,换多少套驱动板也没用

网友:
三星屏通病  不好修

网友:
一般屏坏了都不修了的  要么就弄弄保险   看看屏供电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这屏也不值钱了

网友:
直接查屏供电5V 和转换电压在不

网友A:
大家说的都对,我该如何跑线路呢。
付吕剑武
从屏供电的保险处开始,往后级检查,每个供电都不能缺少,祝你好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都对,我该如何跑线路呢。
从屏供电的保险处开始,往后级检查,每个供电都不能缺少,祝你好运

网友:
看照片屏IC好像已经被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