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不开机维修,B+短路

楼主(2016-02-02):
按开关无反应,测量vs有19v ,b+无电压,想着想着隔离保护问题,测量pq103  1脚有2.3v左右,想着控制pq104的G极有电压,说明保护隔离正常,可能后极拉低,就测了b+组织为200欧,想着有短路,就查b+去向,去的地方多,就先把pj401断开,测量b+电压20v起来了b+过了pj401转了名字RT8205_B+ 通过pq401去往待机芯片测量pq401短路,19v直接给加给了待机芯片,导致芯片也被击穿,找了个芯片和mos管按上,待机3 5v出来,此机修复。

网友A:
前天接了一台华硕X43U  主板号LA-7321P  进水的机子 B+短路拆完了还是一样的  只有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天接了一台华硕X43U  主板号LA-7321P  进水的机子 B+短路拆完了还是一样的  只有放弃 ...

B+短路应该还是好修的吧?为什么没烧呢?

网友:
       19V短,我很喜欢直接烧。。。

网友:
一般来说  这个好修

网友:
短路的一般比较好修啊

网友:
分析到位 节省时间 佩服

网友:
19V短路  烧机很好烧出来的  除非 板层短

网友:
有句u哈哈哈uv欢迎欢迎挺好vvvvvvvvvvvvv有

网友:
短路蛮麻烦的!

网友:
19V  短路 直接烧 还不用调电压

网友:
最喜欢修这些不关于信号的短路机器。以前喜欢用烧机法,现在喜欢先用放大镜看看没有烧坏的零件,一般小于5欧的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直接烧机几下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短路应该还是好修的吧?为什么没烧呢?

根本就烧不出来  电压烧也没有用

网友:
200欧姆烧鸡是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