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2-02):
我的神舟战神k610c i5 d2一进游戏就报警,风扇狂转,进bios 也会这样,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什么样的报警?报警之后风扇才狂转还是没报警一样狂转?出现风扇狂转一般问题是主板温控电路检测到温度高,而去调节风扇转速,从而更好的起到散热作用。如果会出现温度过高报警跟掉电情况,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涉及到硬件问题了   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