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 上真U一秒掉电无CPU供电。不上U却不掉,但无CPU供电

楼主(2016-02-02):
技嘉B75M-D2V 上真U一秒掉电无CPU供电。不上U却不掉,但无CPU供电。
不上CPU时 不掉电,风扇一直转。有内存1.5V  PCH1.8V ,CPU IC 9脚EN有1.06V。
上CPU时(G530)一秒左右就调电,然后自动触发,但触发掉电的时间更短。半秒这样。然后就不自动触发了。但按关开又可以触发但也是一秒这样掉电。
上CPU时 通电测,内存有1.多V ,瞬间有PCH1.8V CPU IC 9脚EN有1.06V。但也是量不到CPU电压(CPU供电芯片是95836)就掉电了。。。

到此 无思路,帮分析看看 是哪里一层出问题了?

刚才换了个总线供电IC 8120D 现在开机不掉电了,有CPU供电了 1.16V      但不跑码  刷了BIOS 也一样。。。感觉各供电都有了。。。。。但不跑。。内存三个3.3V 也有了。。

补充内容 (2016-2-4 14:50):
东搞搞西量量,注意到有一个三级管电压不怎么对,B级为0 E极只有0.69 换了个 好了,但开几次又不行了。检查发现3V的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出来到这个的E级的。两个分压电阻好像都有问题。又没有图,直接上拉3V到E极 后OK

补充内容 (2016-2-4 14:56):
解决了。图在7楼

网友:
测U供电的条件,这板少电压就掉电,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缺CPU供电掉电  或者是CPU供电短路    保护掉电   查一下CPU供电这边吧

网友:
供电全出来了就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不跑码把板上的所有供电先测一下,看看是不是都正常的,如果供电都正常的就测下时钟与复位

网友:
供电全出来了就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东搞搞西量量,注意到有一个三级管电压不怎么对,B级为0 E极只有0.69 换了个 好了,但开几次又不行了。检查发现3V的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出来到这个的E级的。两个分压电阻好像都有问题。又没有图,直接上拉3V到E极 后OK

网友(2017-05-29):
有点难以理解

网友:
没图纸,级别加运气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1800266\QQ\WinTemp\RichOle\A4K5Y)2Y($QC3_KTVQ)GF4U.png   PG 没去到桥,不跑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直接飞个3.3的电压过去吧。没有调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