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示。测的东西都正常啊。求助啊

楼主(2016-02-02):
金手指打值好像正常。vga接口电阻也正常 !!通电后gpu也发热。求助

网友:
维修新人!! 请多指教啊!

网友:
C:\Users\pc\Desktop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呀,GPU发热还要测显存供电是否有了,显卡BIOS是否错误都是要查的。

网友:
这几天要装dos 半天没有看明白怎么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呀,GPU发热还要测显存供电是否有了,显卡BIOS是否错误都是要查的。

新手请教!! 多多耐心!!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那就直接加焊GPU吧

网友:
先找个BIOS刷刷   不过显卡的BIOS不好找   不是好卡就不要修啦   浪费时间

网友:
最后实在不行,就加焊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就加焊核心吧

网友:
修显卡还得查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及BIOS,都没问题的就考虑加焊GPU

网友:
直接从背面测量电感有没有供电

网友:
先確認幾大供電吧12v 5v 1v 主電(1v) 副電(1.5-1.8v) 小電源(1.8v)有運作再想別的吧

网友:
检查下啊电压撒

网友:
显卡那几个供电全测了?晶震起震了吗?bios有片选吗?一个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 多多耐心!!

你这个卡应该还有小供电的测下后面的电容。那个比较大的。应该能找到给它供电的芯片

网友:
还有一个是输出端口的问题。。。。。

网友:
加焊芯片应该可以好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显卡,注意一下加焊的技巧,不然也也白搭,本人试过

网友C:
我也有二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二块这样的,
是好的吗、?、 可以发图看看不

网友:
最好能在DOS底下测试下看看

网友:
光发热有什么用,把板子上的电压与时钟都测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