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屏线

楼主(2016-02-02):
nec2490wuxi上的屏线,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A:
我一般叫这30针屏线,扁口。

网友:
双8 规格的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叫这30针屏线,扁口。

双8规格的屏线

网友A:
额,一般我们要买屏线,都是说多少针基本OK,说太专业咯,我一直不知道专业名称是什么,但为什么叫双6规格呢?

网友:
最常见的30针双8片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一般我们要买屏线,都是说多少针基本OK,说太专业咯,我一直不知道专业名称是什么,但为什么叫双6规 ...

你看屏线上面  有白色线跟另一种颜色线绑在一起的  一共有8组   6组数据线  2组时钟线    8-2 等双6 10-2 等双8    5-1等单8   4-1等单6

网友:
双8,30P 屏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屏线上面  有白色线跟另一种颜色线绑在一起的  一共有8组   6组数据线  2组时钟线    8-2 等双6 10-2 ...

哦,原来如此,感谢指点

网友:
10-2=8  双8屏线

网友:
老大,请帮忙看看接驱动的一头,一般的不都是长方形的排列吗,这个错位排列的是个什么名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感谢指点

   客气          对待优秀的会员 都会给予帮助   对待灌水的会员 都会给予扣分

网友:
30P双8的线,有分左供电右供电,这条插驱动板的接口不是通用板上吧,一搬都是有牌子的厂家才有做出这些不是通用板的接口,买线最好按显示器型号去找

网友:
双8LVDS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屏线上面  有白色线跟另一种颜色线绑在一起的  一共有8组   6组数据线  2组时钟线    8-2 等双6 10-2 ...

真正教学贴,版主讲的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屏线上面  有白色线跟另一种颜色线绑在一起的  一共有8组   6组数据线  2组时钟线    8-2 等双6 10-2 ...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区分,这下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气          对待优秀的会员 都会给予帮助   对待灌水的会员 都会给予扣分

那就好哦,以后请教你们还有很多

网友:
10组线,应该是双8

网友:
30P的双8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哦,以后请教你们还有很多

哈哈哈   我是菜鸟  知道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