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源 指示灯一直亮 开关无电压 开关有时有电压正常可以开关

楼主(2016-02-02):
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源 指示灯一直亮 开关无电压 开关有时有电压正常可以开关 显示器正常显示 求怎么修 是什么坏了 是mcu吗? 求各位大师帮帮忙 我的微信号是18950174894

网友A:
你描述的好乱哦,指示灯一直亮,又没有电压?显示又正常?那正常的你想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好乱哦,指示灯一直亮,又没有电压?显示又正常?那正常的你想要怎么办?

按键电压有时拉低,有时正常。正常就可以开关机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开关按键好着吧,不行就换通用板,刷MCU难刷还可能返修

网友:
电员坏啦换个点与昂举哀好了

网友:
有没有检查按键板呢?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要查查

网友:
先换掉所有按键试试

网友:
先换个开关键,然后有拉低的话在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