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2-02):
联想Z460机器,拿来时说是以前进水了,在别的地方修好了,没用几天又不行了。。
拿过来看看可能修好了。。
插上电源,待机0.013正常。。
拆机测3,5v正常。。。
可以触发,电流有时0.6几,有时0.7几。。换内存也一样,,,电压都正常。
直接刷了BIOS也一样。。
三招用完,看来只有一步一步的测信号了。。
先测MINI接口的22脚,

有3.3v电压,复位发出了。。。

测内存复位,电压0.5几,不正常。。测分压电阻也正常。
制控极也有3.3V电压,但是SM_DRAMRST#电压不正常,也是0.5几
SM_DRAMRST#要正常发出,VDDPWRGOOD_R要正常

测VDDPWRGOOD_R电压才0.3几,测元件,发现VCCP_POK电压不正常,也是0.3几。。
找来源

测输入电压5V正常,电阻阻值也正常,打2脚对地阻值短路。。拆掉芯片在测不短,直接换了个芯片。。
触发直接上去,接屏幕显示。。

网友:
分析的挺到位的   时序了解的也不错 对小白有帮助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A:
内存供电煤起来都不用量时序了 ,直接量电感不就出来了 吗

网友B:
看来在实地学的不错嘛!时序很清晰啊,你帮我看看,la-b162p的,内存复位没有,接下来要查哪个?我找不到这个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煤起来都不用量时序了 ,直接量电感不就出来了 吗

电流都0.6 0.7了,很明显内存供电是有的了,估计连CPU供电都出来了,你看平台复位都有了,只是芯片本身问题导致PG脚短路了而已,只是无PG输出

网友C:
平台复位不都有电了么  怎么 内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不都有电了么  怎么 内存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都0.6 0.7了,很明显内存供电是有的了,估计连CPU供电都出来了,你看平台复位都有了,只是芯片本身问 ...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在实地学的不错嘛!时序很清晰啊,你帮我看看,la-b162p的,内存复位没有,接下来要查哪个?我找不到这 ...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时间帮你看了,这几天太忙了。。

网友:
上家没搞好清洁啊,

网友:
请问哈这机子的时序在图纸多少页呢刚下载的图纸里没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时间帮你看了,这几天太忙了。。

没事  哈哈,年底了,大家都忙,有空多分享下经验  呵呵

网友:
分析挺好的支持原创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后面的有了前面不一定都 是好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候会有比较多的后遗症

网友:
SM_DRAMRST#电压不正常,也属内存范畴的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讲的很好,很仔细。

网友(2019-02-15):
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我一般都不量内存PG 可能我是台式机开始的人

网友:
小伙子,时序分析的挺好的,不错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露珠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