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13MB6E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2-03):
板号:DA0R13MB6E0 REV:E,集显,待机0.027正常,触发跳变到0.3左右掉

电,测量无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出来,刷写BIOS无效,加焊CPU座无效,更换CPU无效。将供电芯片NCP6131N的31

脚与27脚接地电阻从10K,改为25~600K后不上CPU电压均正常出来。难道需要做桥了吗,求助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供电  开启  VID  都正常   ?

网友:
都搞到接地电阻去了,相信NCP6131的基本条件你已经测完了,CPU座子都敢搞了,桥换一个吧,这个板子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二级转换电压有吗

网友:
看来准备搞桥了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是干的桥吗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