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V星bios升级程序内提取rom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6-02-03):
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不敢独享,以我的H61-SP35为例来说一下:先把在V星官网下载的E7732v24.exe复制到U盘根目录,然后双击运行。此时会弹出一个选项框窗口,不要管它,我们再回到U盘根目录,你会发现多出了一个名为:3EDC4RFV的文件夹和一个名为:EIVB.BIN的bin文件。打开3EDC4RFV文件夹,里面名为:E7732IMS.240的文件就是我们需要提取的原bios升级rom文件。复制出来,点击选项框窗口里的CANCEL程序会自动删除U盘上的文件夹和bin文件,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另外应该提取EIVB.BIN也可,但我没试过,我用的是E7732IMS.240用编程器刷过没问题。不知别的板子能否适用此法,请试验之。不行请也别人参公鸡!

网友:
试试看看有用吗

网友:
试试看有用么?

网友:
谢谢。试用了。一次亮机了。

网友(2017-10-11):
这个只适合是bios匹配的主板吧。如果是别的主板会提示“The tool does not support this broad”,怎么办?

网友(2020-05-10):
这种方法只适合在这片主板上运行,换作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