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10 待机0.12 不加电秒杀!

楼主(2016-02-03):
联想G510  大机器  客户寄来 说加急 年底了 货运就剩顺丰了  机器插稳压电源 待机电流偏大  主板有短路,直接拆机  发现 主板进液,从触摸板处进的  腐蚀了  其他地方没有 ,洗刷刷 洗刷刷,插电 待机正常,装机!维修结束!  老惯例  欣赏大片!

网友:
我昨天接的华硕X550CC 有一个板载内存进水,电流0.79  加焊后0.139 头大很

网友:
我遇见了进水本 清理后开机了 但是开机卡到win xp哪里进不去了 挠头

网友A:
白挣。。发新年财。。呵呵。一般小量进液都这样好了。

网友:
进水的 还好不严重

网友:
嘻嘻刷刷         完美搞定

网友:
要多注意观察

网友:
反正我拿到进水机子都是先拆机,然后洗刷刷,OK就等收钱,不行就再继续检查

网友:
问题好简单呀?以后继续努力

网友:
问题好简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挣。。发新年财。。呵呵。一般小量进液都这样好了。

小量进液,及时处理情况乐观点

网友:
白挣。。发新年财。。呵呵。一般小量进液都这样好了

网友:
最爽的是静电导致不开机那种,顾客一走,电池拔掉,上可调就能开机,然后联系顾客回来付钱

网友:
一般进水机器处理好才敢加电试  昨天有个进水的南桥没有注意到里面都进水了,加电就把桥烧了!悲哀啊

网友:
进水机,清理很重要

网友:
哈哈  楼主运气真是好啊  清理就完了

网友:
我最喜欢 洗刷刷的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过个十几天会返修的

网友:
捡钱也靠技术的啊,就像老人说的,就算打水冲来的,你也要有本事去捞啊

网友:
你们这些人呐  这真是没啥发得了

网友:
快递过来的,还是多测试几天,免得多出几次邮费!

网友:
进水机都是洗刷之后检查腐蚀的地方有木有断线,露铜,烧毁,等,,,,排除后,通电试试有木有其他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B:
楼主,进不处,那根排线换了不?

网友:
好东西,洗了就好了,哈哈,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不处,那根排线换了不?

没换 洗洗 刀刮刮 就好了

网友:
钱真好挣啊。

网友:
进水处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17):
进水其实还是蛮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