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6-02-03):
由于本人经常拆换ATX电源盒和硬盘进行试机,于是就碰到几回下面这种情况:用第一个电源插头接硬盘,开机可听到硬盘里面卡啦卡啦声,就像硬盘电机时停时转的感觉,关机把硬盘电源接口换到第二个插头上一切正常,出现这种问题,绝不是硬盘和电源盒有问题,说电源第一个插头有问题,但你把它接到别的硬盘上没有问题,说硬盘有问题吧,你再换一个电源盒接第一个插头上也没问题,就好像这种特殊体质的电源遇到这种特殊体质的硬盘就出现这种现象,想破头都想不明白这是啥问题。这不刚又遇到这种情况,马上关机,把硬盘换到第二个插头上,开机虽然没有异响,但却进不了系统了,提示按CTRL+ALT+DEL,以为硬盘引导出了问题,用U盘进PE进行引导修复,但重起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无奈把备份的ghout恢复还是不行,最后重装系统正常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如果怀疑插头的话,换掉就行了(不可能连插头都不会换吧?),又没几个钱。

替换法,排除,最简单。

网友A:
回楼上两位,要是那么简单我就不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两位,要是那么简单我就不求助了

你这个问题就2个方面:硬盘自己有问题,电源有问题。难道还有啥复杂的?!

电源有问题,就是插头或电源自己,难道还有其他情况?!

自己搞这么复杂,疑神疑鬼、弄死自己。

怀疑哪里,换哪里。这就是排除法。有简单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不用,还要东猜测、西瞎想,有意义吗?

网友B:
另外,你写的狠混乱,估计看完的人不多,看懂你要表达啥内容的更少。

从你描述和经验看,经常拔插的那个电源插头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是因为第一插头里面的触点有问题,引起接触不良,这样硬盘就供电不足,你换一个硬盘上去,由于重新拔插一次了,电源插头里面触点接触会好一点

网友:
朋友们,故障的原因找到了,是由于5V电压低导致,为找到原因拆了一块硬盘线路板,用灯泡做假负载,经测试第二个插头5V电压为标准5V,第一个插头5V低于标准5V为4.6V多点,测试多个电源,第一个插头5V电压比第二个插头电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估计有很多坏硬盘的有可能插到第一个插头上了,5V电压低,造成电机转数不稳,硬盘出现坏道,最终硬盘报废。所以从我的这个个案看,硬盘电源插头还是插在第二个插头保险。一己之谈,对与不对请各位大神明鉴,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写的狠混乱,估计看完的人不多,看懂你要表达啥内容的更少。

从你描述和经验看,经常拔插的那个 ...

你文化浅当然看不懂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线的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