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白苹果刷机

楼主(2016-02-03):
ipad 白苹果刷机 ,因为关不了机电池电已耗尽一定多充一会(最好1小时以上)先下载iTunes在电脑上安装运行,连接iPad (先进入恢复模式 方法网上有)选恢复,这时iTunes要下载文件 700多兆,网速要快 越快越好,网速慢iPad时间长就掉线了,我反复好几次没有成功,最后用10M宽带 10多分钟就完成了,别的方法和网上介绍的一样。

网友:
先用爱思下载好固件再用itunes刷机

网友:
先用工具 备份个上面ID信息  然后恢复  也可以先下载了固件 选取本地文件恢复

网友A:
谁有苹果笔记本的系统

网友B:
这种东西也拿出来现,没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有苹果笔记本的系统

是MAC OS X吗?
是的话去威锋论坛下载,有很多的 ,还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也拿出来现,没必要吧。

第一次做,感觉很紧张的

网友:
哪位大侠帮小弟一下, 我刷不了,错误信息:This device isn't eligible for the requested build.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AC OS X吗?
是的话去威锋论坛下载,有很多的 ,还有教程

好的 谢谢   笔记本就是那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