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6-02-03):
希捷1TB硬盘在bios和pe还有快速启动都可以见硬盘,但是装完系统重启就出现没检测到硬盘!请问这个是不是硬盘的固件有问题啊?

网友:
先确认是没认到还是没主引导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下

网友:
神马都换了,插到新机也是一样

网友:
st的固件老是出问题,但你自己还修不了....

网友:
唉,可惜了。才2年都坏了,又过保。。。东芝硬盘更加用不得,真不如西数呢。。。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了   BIOS里认到的容量正确吗

网友:
不一定就是硬盘坏了吧。

网友:
每样都正常,就装系统重启不正常。。。

网友:
既然BIOS能够看到,说明主板肯定是认盘的,安装系统后看不到,重点检查C盘是否是活动分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