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7-572 bios密码忘了,想通过刷bios恢复,但又不能提取fd文件

楼主(2016-02-03):
求助 r7-572 bios密码忘了,想通过刷bios恢复,但又不能提取fd文件,解压出来的bios文件比未解压的要小,里面也没bios固件,谁能帮帮忙,万分感谢

bios下载地址:http://global-download.acer.com/GDFiles/BIOS/BIOS/BIOS_Acer_2.04_A_A.zip?acerid=635333012513548189&Step1=NOTEBOOK&Step2=ASPIRE&Step3=ASPIRE%20R7-572&OS=ALL&LC=zh-chs&BC=ACER&SC=CHINA_1#_ga=1.73026323.1849237096.1454422347

网友A:
其实我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bios下载地址:  http://global-download.acer.com/GDFiles/BIOS/BIOS/BIOS_Acer_2.04_A_A.zip?acerid=635333012513548189&Step1=NOTEBOOK&Step2=ASPIRE&Step3=ASPIRE%20R7-572&OS=ALL&LC=zh-chs&BC=ACER&SC=CHINA_1#_ga=1.73026323.1849237096.14544223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上说可以通过刷bios来清除密码,需要修改一下platform配置文件中[Option]flag=0改为1,然后再刷机就可以了,但我解压bios文件后,里面就没bios 的固件了,既是后缀为.fd的文件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1110-1-1.html 在这里下载,刷上就OK,对下板号一样不?刷BIOS没你说的麻烦,你不会没BIOS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1110-1-1.html 在这里下载,刷上就OK,对下板号一样不?刷BIOS没你说的 ...

没有bios机,是专业维修的设备?

网友:
没 码片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bios机,是专业维修的设备?

你是想在线刷?在线刷有风险,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线刷?在线刷有风险,你还是送修吧

我也就试试,反正用是可以正常用,嗯,过年再说吧,顺便问一句,送修大概多少钱?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试试,反正用是可以正常用,嗯,过年再说吧,顺便问一句,送修大概多少钱?知道吗

每个地方收费标准不一,一般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地方收费标准不一,一般100左右

哎,又得破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地方收费标准不一,一般100左右

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