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待机不唤醒维修及25L2026D rom代换

楼主(2016-02-03):
故障:电脑待机时,晃动鼠标时屏幕该亮了,不亮,电源指示灯也有红灯变白灯了,可屏幕就是不亮,断下电就好了,这个情况是在通电几个小时后才出现的。 解决故障是刷rom。可按的编程器刷不了25L2026D,根据25L2026D引脚定义找了个主板上的250x80avs,上编程器后支持,刷了个论坛里的原厂联想BIOS。
结果触摸按键灯不亮且按键不管用,后把原25L2026D的BIOS刷回去,一切故障解决。后发现论坛里的BIOS板号和我的驱动板号最后4位数不一致。在这里附上我的驱动板BIOS

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O3-000-004L)25L2026D原机数据.zip

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OC-000-004C)TSUMU58PWHL-LF-1+25L2026D原机数据

网友A:
看来是芯片有故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芯片有故障哦

我弄了个驱动板的板号和论坛里BIOS板号是一样的,也是触摸按键不亮不管用,按键不管用应该和BIOS有关系,,屏幕不唤醒也是瞎胡弄的好了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又长经验了不是

网友:
经常见这样的显示器,还真没当回事,重新开关就好了,看了楼主的记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又是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