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a1mt DAOGD5MB8EO REV E 有时不开机维 修

楼主(2016-02-03):
机子拿过来时不开机电流0.02 不触发 拆机  。。。果板待机0。005了开机正常能亮机  难道就这样好了
拨掉电源再擦电流0.02又不触 发了哎看来大条了   测各阻值正常  3V.5V正常  哎测I/0工作条件供电115角 102角 3.3V   LID#3.3  ACIN3.3  EXT_RST# 3.3 正常 NBSWON#  0.9  额发现问题   经多次测试待机正常 时NBSWON# 3.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5611399\QQ\WinTemp\RichOle\6{YERV1@$C{R[~GZQ)5`MK9.png    查看图纸时NBSWON#经R107直连开关接口板d2没装   无上拉电阻取下R107I/O一边0.9  翘起I/O 108角  I/O角上0.9  看到这里大应该知道问了吧   果断买了一个新I/O  5分钟装上 我掉  涛声依旧 。。。。。难道是桥   这边有什么问题 把I/O这边拉底了?我把RTC电路干掉桥不工作先排出桥看看   取下D 涛声依旧可以先排桥 因为中间有其他机子过来先把这板子放在一边  无意中想起上次修了一个宏基的板子待机不正常 是BIOS12角连I/O电阻有问题 测了下正常的 想了下会不会是BIOS问题  干掉BIOS  待机0.02   开机键0.9  在某宝买了个BIOS 刷上 擦拨20次待机O.O05正常 装机OK  付上图纸   BIOS

魏OK 索尼svf14a1mt魏DAOGD5MB8EO REV E.zip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  修好后  开机键0.9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BIOS 刷上后要 擦拨20次?

网友:
之前遇到过于楼主一样哈哈

网友:
现在笔记本bios的毛病很多

网友C:
这个机子试BOIS  问题,还是IO  BOIS 都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BIOS 刷上后要 擦拨20次?

他是试试会不会还会出无法开机。跟刷BIOS后要拔插20次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试试会不会还会出无法开机。跟刷BIOS后要拔插20次没有关系。

噢!原来如此!

网友:
为什么要插拨2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BIOS 刷上后要 擦拨20次?

有时能开机的要多=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  修好后  开机键0.9吗?

正常 了3.3

网友:
BIOS坏的真多  楼主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多半是BIOS 资料不正常  I/0  开机角无法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试BOIS  问题,还是IO  BOIS 都坏了

BIOS资料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BIOS 擦拨20次后,才找到正确的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