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线无线都受限

楼主(2016-02-03):
最近遇到两天电脑,一台华硕和一台联想,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都上不了网,显示黄色叹号(受限),重装过驱动,是自动取IP,有重置过winsock都解决不了,请教一下大神们,有谁处理过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除重装系统外)。

网友A:
不会是你自己网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路由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自己网的问题吧

不是,换了网络环境也不行

网友C:
HP6450B   遇到过是HM55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换了网络环境也不行

你还有其他机子试试你的网络吗?事情没那么巧的吧,集体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6450B   遇到过是HM55南桥问题

不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我觉得是系统里的设置,可就是不知道要怎样弄

网友:
BIOS 载入最佳缺省设置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多装2个系统看看,再不行拆开笔记本看一下,

网友:
或者你在官网下个驱动看下

网友D:
重装驱动啊   不行就换个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驱动啊   不行就换个无线

重装驱动没用,还是老样子。不只是无线上不了,有线也上不了啊。

网友:
重新安装IP协议

网友:
我只能想装系统了,没法了

网友:
把系统 备份一下  然后从装系统  来判读是系统关题  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