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最后一发之联想Y460非通病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6-02-03):
型号:联想Y46板号:KL2A
故障:客户拿来直接说给我改集显,以前在你这修过显卡的,你说修独显也永不了多久,该集显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我还是修的独显,用了一个月就不显了。二话不说开机看电流确实时不过显卡。立马把独显供电电感翘起,开机还是不显,但是大小写灯可以切换的,难道需要拆掉独显才可以吗?拆机——上台——拆显卡——开机还是开机不显示(内外都一样)。这下有点难了,给客户说留下来慢慢看了。
检修过程:
1:既然 集显不显示,那就先换个CPU看看一样
2:此机的集显信号是通过南桥到U65 U64转换到屏的(U65 U64是独显和集显信号切换芯片),外接则是通过U5 U6 U7转换而来的。如下图可以看出

3;那就打各个信号阻值一样,南桥供电正常,U5 U6 U7 U64 U65供电正常。
4:此时陷入困境,那就换南桥吧,换了也一样。最后还是觉得要从那几个度集显转换芯片入手。
5:果不其然发现了这一个信号:dGPU_SELECT#这是一个度集显切换信号。如图下图看出低电平升级独显输出高电平是集显输出。

6:dGPU_SELECT#信号南桥到U6 U7 U65 U64发现是低电平难怪不显示的,之前忘记说了只要轻轻按压主板开机就可以显示。所以 不考虑是此信号短路所致。南桥也已经换了。没辙就强制给个3.3V高电位吧。开机外接OK,试机N遍OK。但是到此时维修还没结束。
7:装机发现内屏有背光 黑屏。奶奶的我无语了。不会是U64 U65其中一个坏了吧手上也没此芯片。因为之前看dGPU_SELECT#信号的时候,发现林外一个信号dGPU_EDIDSEL#也是一个度集显切换信号,一看是低电平,立马拉个3.3V接屏显示OK
8:dGPU_EDIDSEL#此信号到U5 1脚如此如下图,怎么会影响内屏黑屏呢

具体自己看信号,我懒得研究了,修的好累,
9: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猴年大吉,财运滚滚!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显示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A:
一个度集显切换信号  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度集显切换信号  是啥意思

打错字了 独集显

网友:
详细写出来,又是一篇好贴

网友:
开了店以后就没心情搞这些研究了

网友:
好吧     原谅你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断掉独显供电就行了,因为机子是先过集显后过独显,你得有点麻烦。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解释很细,谢谢分享

网友:
解释详细,技术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迅维】的学员,多多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非常好,有难度啊

网友:
坛子里高手云集呀

网友:
顶楼主 你真的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谢谢分享 我一直再找独显和集显的切换

网友(2016-03-17):
我也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