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2-03):
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都有遇到过电脑显示器模糊的情况。使用时间久了,就很容易给眼睛带来伤害,那么,电脑显示器模糊是什么原因呢?电脑显示器模糊怎么办呢?

  电脑显示器模糊常见问题有分辨调整不对、视频信号连接线损坏、电脑显卡损坏。下面对这几方面问题进行分析。

  1、分辨率调节不正确

  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每台液晶显示器均有一个它自己的最佳分辨率,如果用非最佳分辨率,那肯定会模糊。但有的使用者不管这些,不管是宽屏普屏,全用1024X768或1280X1024分辨率,那肯定大多数显示器模糊闪烁,出现水波纹。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将显示器调为最佳分辨率就可以了。

  第一步:桌面上右击选择屏幕分辨率。

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图一

  第二步:在屏幕分辨率页面点“分辨率”后面的下拉三角形。

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图二

  第三步:用鼠标点击分辨率调整按钮进行调整合适分辨率。

  第四步:调整完毕后点确定即可。

电脑显示器模糊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图三

  2.大部分显示器都有提供AUTO键,轻轻一按,解决问题

  可以说,所有的显示器都会有这个问题,包括液晶,也包括CRT。解决的办法,各大显示器厂商也提供给了大家,就是在正常使用显示器中“AUTO”一下。

  许多显示器上会直接提供这个按键,直接按下就可。如果您的显示器没有,可以进菜单寻找一下,百分之九十的显示器都会有提供的,有的显示器直接叫“AUTO”,有的显示器叫“自动调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3、视频信号连接线损坏

  一般主机用来连接显示器的线常见有以下三种:VGA线、DVI线、HDMI线,此外还有不常见的DP线。  这几种线除了DP线相当贵外,其它三种线都比较便宜,大部分线材质量也是没问题的。如果选择3块或者外面地滩货有可能赶上劣质的线材。

  如果上述两种方法试过之后,还不解决问题,就注意您的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给液晶显示器换根线试试。

 4、主机显卡出故障

  液晶显示器出现模糊、水波纹还可能是因为主机的问题造成的。具体的故障表现就是,同一台主机,不管换什么样的液晶显示器,永远都有水波纹。这种问题硬伤,是主机上的硬件有问题,请送去专业电脑维修部进行维修。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电脑系统加块显卡(如果可以加的话)。加完后,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