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LOGO

楼主(2016-02-03):
最近老是遇见卡LOGO的机器  很多都是刷BIOS解决的   遇到了两个比较特别的案列  分享一下 机器型号记不清楚了   只是分享一下经验   高手勿喷
第一个: 开机卡LOGO  能干的都干了  最后无意间用示波器测 显卡晶振没波形  换 晶振  完美解决
第二个:卡机卡LOGO 能干的也都干了  最后没办法开始测电压  测得 最后是桥发出开启显卡供电芯片的电压  一路去了显卡 另一路是一个MOS转换电压没转出来  换了MOS就好了

网友:
很难想到的问题,我修估计只能换板了

网友A:
遇到卡LOGO,我除了刷BIOS就是拆外设,你的两个案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卡LOGO,我除了刷BIOS就是拆外设,你的两个案例不错

多多支持  以后多发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