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16-02-03):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怎么办?

  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会遇到显示器颜色不正常现象,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对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有一定的了解。

  电脑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电脑故障,一般在使用比较久了的显示器中比较常见,导致显示器颜色不正常的原因无非也就两个,一个是硬件故障,另外一个是软件问题,虽然只有这两个大的方面但涉及到的细节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下面谈谈显示器颜色不正常的可能原因与解决办法。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VGA接头接触不良和显卡松动

  VGA接头接触不良和显卡松动也会导致显示器颜色不正常,但比较容易区别,这种情况下往往呈现缺少某一种颜色(偏色)或颜色不停闪烁的症状,摇动VGA连接线就可以判断出此类问题。解决方法:更换VGA接头或重新插拔显卡。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自动调整显示器的设置

  液晶显示器不会受到磁场影响,因此音箱等设备不会造成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常,应该通过调整色彩和对比度数值使图像显示更为真实,您还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器的“自动调整”功能来平衡各项设置,按下液晶显示器面板上的“AUTO”键,这时屏幕和各项设置会自动调整到最佳值。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图三

  (1)显卡元器件损坏故障:

  显卡元器件损坏故障通常会造成电脑无法开机、系统不稳定死机、花屏等故障现象。显卡元器件损坏一般包括显卡芯片损坏、显卡BIOS损坏、显存损坏、显卡电容损坏或场效应管损坏等。对于显卡元器件损坏故障一般需要仔细测量显卡电路中的各个信号来判断损坏的元器件,找到损坏的元器件后,进行更换即可。

  (2)显卡过热故障:

  由于显卡芯片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因此需要有比较好的散热条件,如果散热风扇损坏将导致显卡过热无法正常工作。显卡过热故障通常会造成系统不稳定死机、花屏等故障现象。出现显卡过热只要更换散热风扇即可。

  (3)显卡驱动程序故障:

  显卡驱动程序故障通常会造成系统不稳定死机、花屏、文字图像显卡不完全等故障现象。显卡驱动程序故障主要包括显卡驱动程序丢失、显卡驱动程序与系统不兼容、显卡驱动程序损坏、无法安装显卡驱动程序等。对于显卡驱动程序故障一般首先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显卡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重新安装即可。如果有,但显卡驱动程序上有“!”,说明显卡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序版本不对、驱动程序与系统不兼容等。一般删除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如果安装后还有“!”,可以下载新版的驱动程序安装。如果无法安装显卡驱动程序,一般是驱动程序有问题或注册表有问题。

  (4)CMOS设置故障:

  CMOS设置故障是由于CMOS中显示相关选项设置错误引起的故障。常见CMOS设置故障主要包括:集成显卡的主板,CMOS中的显卡屏蔽选项设置错误;如“AGP Driving Control”选项设置错误(一般应为“AUTO”),“AGP Aperture Size”选项设置错误:“FAST Write Supported”选项设置错误等。CMOS设置错误一般用载入默认BIOS值修改即可。

  (5)显卡超频问题:

  显卡超频问题是指使用时为了提高显卡的速度,提高显卡的工作频率而导致的电脑故障。出现问题后,可以将频率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即可。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图四

  总结: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建议先使用排除法,尽量去排除一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导致显示器颜色显示不正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显示器颜色控制面板没设置好,显示器的线材接触不良或生锈等都可能导致此类问题的发生。

  如果是新买的显示器出现显示器颜色不正常,首先应该检查显示器连接线是否接触正常。

  检查显示器连接线插头是否有倒针的情况及更换显示器连接线,再查看显示器及电脑设置是否正常,还不行的话可以换个主机试试,依然不行就得联系经销商更换处理。

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图五

  如果是已经使用了比较久的显示器出现了显示器颜色不正常,我们依然可以使用以上方法去排查,如果换主机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主机上面了,另外还有些显示器接口接触不良或生锈也会导致显示不正常。

网友:
白的不能再白的小小小白研究的课题

网友:
看了之后一定帮助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