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凌动D945GCLF2D 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6-02-03):
前几日入手了一块凌动主板准备玩玩黑群晖,主板连同1G内存一共30大洋,N330的CPU ,不知道是否买贵了

上机测试一接电源主板就自动上电,但是能正常点亮并使用,我首先怀疑IO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接下来关机,看看在待机的情况下是否自动触发上电。但是待机的情况下并没有自动上电,基本可以确定IO芯片是没问题的。
只能往主板待机的方向去查了,A14待机电压3.3V正常,在线测量主板电池电压0.73V,拆下来再测3V正常,发现情况,查与电池座相连的电路,发现一个贴片保险电阻两端电压不一样,更换0欧的电阻后,再试再也没出现自动上电的情况,此板修复。

最后附上此板BIOS供大家下载使用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一般是电源绿线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被自动啦低引起多,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  跟BIOS没关系

网友A:
手头有块板华硕M4N68T LE  V2   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有时一插上电源就自动触发开机  但是后面一切正常进系统  硬关机或软关机都正常关闭  不会待机自动触发  所有电压参数都正常  唯一可疑地方:只要电池放电就不会插电自动触发  刷过N个BIOS没用  楼主说的电池附近相关线路查了没问题   无语中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  指点一二

网友B:
直接连锡不行吗?

网友C:
小电池电压低  是会自动上电的   但是要是AMD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锡不行吗?

直接连焊锡也是可以的,主板电池电压只有0.73V,同时也会造成RTC VCC信号工作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池电压低  是会自动上电的   但是要是AMD的就不一定了

恩,AMD 主板RTC 电路一般不参与开机触发。

网友:
黑群晖  也就玩玩 现在云这么方便 NAS  用处不大 除了下载··········  懂的~!

网友:
现在黑裙汇用的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块板华硕M4N68T LE  V2   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有时一插上电源就自动触发开机  但是后面一切正常进 ...

如果电路电压都正常,你可以考虑一下电池与电池座接触不良的情况,我以前就试过这样的。都正常那单桥板只能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路电压都正常,你可以考虑一下电池与电池座接触不良的情况,我以前就试过这样的。都正常那单桥板只 ...

电池和相关电路  跳线处电压都正常   不可能是它的关系   干桥就算了  能用就用

网友:
LZ 有心了,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