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验证惠普CQ41不能乱换BIOS芯片,不兼容

楼主(2016-02-03):
同行送来一个惠普CQ41,说,已经动过显卡,和BIOS,还是不显示,让我看下
接过来以后,拿诊断卡试了一下,来回跑2F,大写键盘灯闪三下,经验告诉我,不是显卡问题,绝对还是BIOS问题,上手就刷,电脑里存有两个不同版本备份和一个官网下载的程序,刷了都不行,差点考虑是否是南桥与BIOS有没有断线,想起来之前有说过这个机器bios芯片不能换,换了就算程序是对的,也不开机,但我只知道跟华邦不兼容,这个还真没见过不兼容的,于是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客户,这家伙说出了实情,说先做了显卡,没有好,又刷了两个bios,也没好,就换了一个芯片又刷,还是不行,才拿来。这就好办了,现在机器的bios芯片是CFEON,F32,我从料板直接拆了一个MXIC 25L3206E,刷上官网下载的程序,开机正常。
也是再次验证了这款机器BIOS芯片与很多芯片都不兼容,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的注意一下。

BIOS程序论坛有好多,就不上传了,另外,官网下载的也可以刷,EC和南桥的BIOS都有,不用分离。

网友A:
你们这些人,不想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些人,不想说了。

刚才没写完,换行不小心按了Ctrl+Enter发表了

网友:
有些芯片的读写方式可能不同,bios程序没做兼容所以换上不亮....我猜的...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写完,换行不小心按了Ctrl+Enter发表了

我是说嘛,没头没尾的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迅维网很多的BIOS都不好用的,CQ41很特苏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说的没错 只能用原装同型号芯片 ,包括一些其他惠普机器也这样 换了别的bios芯片 ,有的不开机 有的开机不亮,被折磨疯过。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说的没错 只能用原装同型号芯片

网友:
这个BIOS芯片里有原厂程序在里面,换了不过显卡。

网友:
都说维修是夕阳了,看人家这生意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没写完,换行不小心按了Ctrl+Enter发表了

网友:
一般同等容量的都可以吧  这个也是一般的芯片组怎么会不行?

网友C:
没错 以前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这个机器不能换别的牌子BIOS

网友:
真的假的,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 ,长见识了

网友:
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一般电压信号 容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cq41,我这正好有个放了好几天,先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了个CQ40也是的。换了最后的代码不一样。也用不了

网友:
看来有机会遇到。需要注意。要不又要绕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 以前我也遇到过好几次 这个机器不能换别的牌子BIOS

也可以换其他牌子的,只是兼容的少,我这个也不是惠普机器上的,联想B460拆下的

网友:
有挑BIOS的上次

网友:
早要是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几天修不出来最后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重新装回原机BIOS芯片 好了

网友:
没遇到 ,涨知识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让我见识不少。

网友:
这钱真难赚。。

网友:
BIOS芯片部分机型是不能带换的。

网友:
多谢楼主,今天修一个也是被别人换过BIOS 的,我换了个刷了就亮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代换的吧,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修主板,修液晶,都是找个同容量的就行,CQ41 下次遇到试验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写完啊?

网友:
CQ41  i3的机器确实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下次要注意一下,印像里换了BIOS芯片多半也是能用的,有时大容量还能替代小容量的来用

网友:
有过  在新的仁宝板子上遇到过    桥双BIOS 的那种  换了 不跑码     纬创  广达的 好像没遇到

网友:
楼主威武,经验老道,小白学习了

网友:
CFEON的BIOS芯片真的很少见,不兼容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记得有的芯片带otp,难道是这种芯片导致的吗??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抑或是指定芯片,那又是谁指定的

网友:
不知道别的品牌比如东芝的笔记本是否也有这个一定得原型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个BIOS芯片里有原厂程序在里面,换了不行

网友:
楼主你应该要穷根究底,那块料板是否也是惠普的

网友:
这个BIOS芯片还要专属的 这个还真是刚知道!

网友:
看来有机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