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神6-71-P15S0

楼主(2016-02-03):
雷神笔记本BIOS,I7CPU,970独显,首发。
板号:6-71-P15S0-DA3B

雷神,6-71-P15S0-DA3B U18.rar

雷神,6-71-P15S0-DA3B U26.rar

网友(2016-03-14):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刷上不能用啊

网友A:
bios是好的 自己又刷一次好了  我的问题是读取内存就掉电 不插就不掉 刷了就亮了

网友(2016-04-17):
谢谢  整需要这个呢

网友B(2017-07-19):
开机不进系统  1分钟就掉电   再开也一样    在BIOS里也会掉 !!每次都差不多这个时间!!肯定不是散热引起的!!也排除独立显卡板  取咯集显一样掉!怀疑温控问题     试下你的BIOS  看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进系统  1分钟就掉电   再开也一样    在BIOS里也会掉 !!每次都差不多这个时间!!肯定不是散热引起的! ...

你试了行不行啊。?

网友(2017-08-18):
引用 网友C:
你试了行不行啊。?

刷 咯能亮   不过我的问题还是一样!!不是BIOS问题!!

网友:
411111111111111111我 也遇到一台  看看是不是 BIOS 问题。。。。。。。。。。。。。。

网友:
谢谢  开机就掉电了 ,,,,,,,,

网友(2017-11-11):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 自己又刷一次好了  我的问题是读取内存就掉电 不插就不掉 刷了就亮了

我手里有两台问题和你的一摸一样,你刷他的bios 好了?我刷了好几个也不行,包括他这个。。。

网友(2018-02-24):
遇到炫龙的,不过内存,下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