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一体机 IPP41-NI BIOS 原机备份 确认OK

楼主(2016-02-03):
hp Omni 105一体机 板号:IPP41-NI BIOS 原机备份 确认两个都OK !

原机备份

网友(2017-08-12):
今天修到这台机,开机不显,风扇狂转,下载下来刷个试下吧

网友A:
关机自动开机  刷个试试

网友:
测试第二个 开机一会就掉电  不敢下了

网友B(2017-09-17):
我这儿有台有时候电流0.55A,有时候0.9A。0.9的时候风扇狂转,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台有时候电流0.55A,有时候0.9A。0.9的时候风扇狂转,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那机子搞好了么,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正好遇到个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正准备下个BIOS来试下

网友(2018-03-09):
靠  还以为另外一个是显卡bios  下载来看文件那么大

网友:
这两个都是南桥BIOS,楼主都不注明一下

网友(2018-09-14):
引用 网友A:
关机自动开机  刷个试试

我也是这个问题,关机自动开机,你刷了可以吗

网友(2021-05-21):
终于找到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