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大小写灯闪含义

楼主(2016-02-03):
HP机子大小写灯闪和小键盘切换灯闪的含义+
1我今天修好一个是:大小写灯大概过3秒闪一次!一只循环!220度加焊北桥芯片好的!BIOS刷过没有好,CPU换过没有好),
2:还有就是灯闪3下等几秒又闪的问题刷BIOS好过,
3:大小写灯闪三下后又闪3下不是CPU就是BIOS几率大得很
                       这是官方解释的含义

一、机器开机后 Num Lock 和 Caps Lock 指示灯闪烁,一般为机器的硬件故障报警,根据相应指示灯的一系列闪烁的不同机器的故障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是闪烁所代表的故障:
电池 电源 LED 指示灯闪烁:    电池 电池电量不足
闪烁1次 - Caps Lock/Num Lock CPU CPU 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2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损坏故障
连续闪烁3次 - Caps Lock/Num Lock 内存 模块错误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4次 - Caps Lock/Num Lock 显卡 显卡控制器无法正常运行
连续闪烁5次 - Caps Lock/Num Lock 系统主板 常规的系统主板故障
连续闪烁6次 - Caps Lock/Num Lock BIOS BIOS 身份验证故障
二、根据闪烁的不同机器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机器遇到了相关问题,建议您可以根据指示灯闪烁代表的含义按下面的方法操作解决问题:
1、电池电量不足
如果电池指示灯 (看起来像一个闪电 )闪烁,说明电池的剩余电量不足以启动电脑。 要解决该问题,请尝试以下解决方法。
a、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 AC 电源,再次启动电脑。
b、检查 AC 适配器,确定所有插头均已插好。
c、确定 AC 适配器上的电源 LED 指示灯是否亮起(如果可用),确定电脑是否正在接收来自墙面插座的 AC 电源。
d、如果电脑可以使用 AC 电源正常运行,请为电池充电三十分钟至一个小时,然后重启电脑。
NOTE: 为电池充电三十分钟至一个小时称为“点滴式充电”。 “点滴式充电”是采用低电流的连续恒流充电,将在处于深放电状态时缓慢地为电池充电。 当电池很长时间没使用时,就会发生深放电。
2、CPU 无法正常运行
电脑处理器(闪烁代码 1)无法正常运行。 。
3、BIOS 损坏故障
如果发生 BIOS 损坏错误(闪烁代码 2),您可能不会注意到闪烁代码,因为当电脑意识到该错误时会立刻重启,尝试恢复 BIOS,然后再次重启。 因此,您可能会发现超长的启动流程,并且启动时可能会出现一条消息,显示 BIOS 已恢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更新电脑上的 BIOS。
4、模块错误无法正常运行
如果遇到内存故障(闪烁代码 3),请按照下表中的指南操作。
如果您使用的是:
a、原始内存 新内存
重新插入内存。 如果重新插入内存无法解决该问题,请使用新内存更换该内存。 重新插入内存。 如果重新安装内存后仍出现该错误代码,可能是内存本身有问题。 从电脑中取出新内存,将原始内存放回电脑中,然后重新测试。
b、如果不愿意自己重新安装内存,请将电脑送到电脑零售商处,让他们帮助您重新安装内存。

网友:
DELL机也是有这种的

网友:
你这真是没啥发的了

网友(2018-08-07):
这个也只是大概指向吧,并不是百分百准的!

网友:
没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