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戴尔LA-9101P(5521)的故事

楼主(2016-02-03):
1客户拿一台5521笔记本不触发

2.插入可调发现各大电流正常,

3.EC条件也是有的

4.先刷BIOS吧

5.能触发,开机七声报警,电流停0.8A不动

6.CPU电压正常,CPU有发热。难道CPU坏了?

7.SR170的CPU,买一个几百,BGA它还有风险。用手压一下开机,一样。

8.灵光一现,可能BIOS版本不对。这个板子有三代的CPU和四代的CPU之分,如果是三代CPU肯定不认四代CPU。

9.XX买了一个对此型号的BIOS刷,OK,亮机。特附上此BIOS

此BIOS只对LA-9101P版本号1.0  2012.9月生产的主板适合,8个显存的。(LA-9101P这板号不完全准确,3521也是这个板号,2521集成的也是。但这些BIOS都不完全通用)

15R-5521 UH2 EC.rar

15R-5521 UH6.rar

网友:
好像这种情况,楼主最好附上板子的照片+板号的照片,这样人家才可以对着下

网友:
这个电流怎么会怀疑到CPU上面去了,直接按不跑码修就是嘛

网友:
条理清楚,分析清晰,加分,学习了

网友:
dell的机器同一个型号 有很多种bios  纠结

网友:
新的dell 型号很多,即使一样是5521,有时候不同班号刷上去也不行

网友(2016-06-28):
DELL 的机 修的少 ,,留着  下次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