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调整屏幕亮度,是通过屏线上的哪个信号进行的?

楼主(2016-02-03):
Thinkpad笔记本使用键盘调整显示屏的亮度时,是使用的<Fn>+<Home>调亮、<Fn>+<End>减弱的,它应该是由键盘接口传送的指令给EC或者PMH芯片,再由EC或者PMH发出执行的指令并通过屏线送到显示器的LED板去调整PWM的占空比从而影响显示亮度的,那么通过屏线的这些调整指令是什么?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呗

网友A:
麻烦您告知一下,图中的哪个信号是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4   脚应该是亮度调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您告知一下,图中的哪个信号是亮度调节信号?

4脚是亮度调节信号  最亮时  3.3V   最暗的时候  不低于1V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脚是亮度调节信号  最亮时  3.3V   最暗的时候  不低于1V吧

那么,4脚就应该是接收的PWM的调节信号,幅值为3.3V,根据占空比不同来调整的显示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4脚就应该是接收的PWM的调节信号,幅值为3.3V,根据占空比不同来调整的显示亮度。

是的  所以你只要追4脚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专门电源管理加场管 来控制 这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