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6-02-03):
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不认识,什么上用的啊?

网友:
无线接收机上的

网友:
没见过,是晶振吗

网友:
应该是晶振吧!

网友:
感觉是晶振,上面标明频率

网友:
不是晶振,放在天线上的

网友:
它认识我  我不认识它

网友:
像是带通滤波器

网友:
带通滤波器,是啊,确实是的,参数和厂家是什么?

网友:
参数和厂家是什么?

网友:
带通滤波器.

网友:
带通滤波器是有可能的

网友:
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