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XR2

楼主(2016-02-03):
请问各位大神M14XR2怎开机要一分多钟才显示      重启  正常        关机在开又是要那么久 什么情况    不装硬盘 也是一样

网友:
先裸板测试看是否也是一样,能换的附件都换掉试试,还是不行就刷BIOS看看,还是不行就修主板了。建议,本本比较贵,不太会的最好不动,多出点钱送修都好。扩大故障后悔莫及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你是不是刷过BIOS   如果刷过BIOS    就要改ME了

网友:
有没有修过换过桥或者刷过BIOS?这种故障BIOS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