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02-03):
今天遇到一块P8H61的主板。,跑马正常,能亮机,就是U口老是不能用,键盘指示灯,乱闪,BIOS刷过了,桥换过了,供电,数据都正常,822排阻也换了,都没啥用,求指导

网友A:
是USB接口全部不能用吗?接口换过没,你试过机箱面板的USB能用吗?

网友:
查一下,usb模块的偏置电阻是不是空焊或者更换

网友B:
打一下各U口的阻值是否一致!供电正常?

网友C:
又是块难啃的骨头  供电  时钟  阻值  都正常  没OC提示  排阻换过  桥干过 BIOS刷过  谁还有招?   楼主有结果了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下哦

网友D:
你都没想想是不是BIOS 吧USB关了

网友:
检查下U口的供电

网友:
接口木有问题吧

网友E:
好像还有一个时钟吧。测下看看。。

网友F:
键盘指示灯,乱闪——那键盘好不好使呀

网友G:
这种问题还没有修不好的。防静电的ESD芯片都检测过没有。

网友H:
楼主再换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SB接口全部不能用吗?接口换过没,你试过机箱面板的USB能用吗?

不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再换个BIOS试试看

这块主板BIOS确定是好的,因为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还没有修不好的。防静电的ESD芯片都检测过没有。

没,因为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键盘指示灯,乱闪——那键盘好不好使呀

键盘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有一个时钟吧。测下看看。。

没图没真相呀

网友:
没有,因为都一样

网友:
供电的5V正常的,始终也没问题,目前只能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没想想是不是BIOS 吧USB关了

不会的,我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块难啃的骨头  供电  时钟  阻值  都正常  没OC提示  排阻换过  桥干过 BIOS刷过  谁还有招?   楼主有 ...

蛋疼呀,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各U口的阻值是否一致!供电正常?

阻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SB接口全部不能用吗?接口换过没,你试过机箱面板的USB能用吗?

不能呀,试过了

网友:
修这板子能收多少大洋啊,我昨天也碰到这么一块板子,故障不同 ,是不出集显供电,无图无点位的,刷过BIOS不成,怀疑CPU的问题,手上没有更换的CPU,客户不等就放弃了,反正也收不上多钱!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学习

网友:
阻值正常了查供电,注意是带载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键盘坏了。我开玩笑的!

网友:
华硕主板全是疑难杂症!上回修一个这样的  烧我一条内存 一个U

网友:
先刷个BIOS排除一下软件

网友:
继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