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4411s英特尔独立,有可能通病.。

楼主(2016-02-03):
机型:HP  4411S
板号: 6050A2297301-MB-A02
芯片组:PM45北桥三代内存

故障:触发电流0.6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

                                      主板正面图

                                                                                     主板 反面图

维修过程:一修机显卡都没被干过的,全板测量没发现短路的,掉电是CPU电压出来过后,没短路就上示波器抓抓看那部分问题。

1.5V跟1.8V同时掉

1.8V跟待机3V明显待机引起后续供电关闭,目标待机方向。

以上可见待机电压掉下去了又恢复正常,又用待机3V5V抓

一起掉,也是同时恢复,目标转向待机开启,发现受控于Q53  Q54

根据对比是KBC_PW_ON掉电引起,KBC_PW_ON来自于EC,SMSC_KBC1091

怕是隔离那边问题所以又用待机跟公共点对比,公共点没掉说明还是问题出在后面。

中午吃饭时间在群里问了一下大神,说有可能转换出来的二级电压有短路,吃饭回来,声卡网卡外设个个转换出来的电压测个一遍没发现问题,严重怀疑BIOS程序配置EC脚位出错,于是开始疯狂刷,刷了5个也不行,果断放弃。

找了一下材料盒里有这个用过而且还歪了好多脚的EC芯片,于是麻利的风枪伺候几分钟下来检测焊的非常完美,通电故障解决装机收钱。

EC后续可能某个模块损坏引起误判关闭待机后再开启。

后面发现论坛还有哥们这问题求助过,但没说修好没。

验证这种现象究竟是不是通病,换EC好的大神们不要潜水了出来冒个泡虽然机子有点老了,也验证一下吧。

坏的芯片留影.

最后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分加的越多开年钱就挣得越多。

网友A:
掉电  在示波器面前  无处藏身

网友B:
有示波器抓掉电故障就是便利啊!

网友C:
这个机子显卡和EC坏得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显卡和EC坏得不少

遇到最多的就是显卡问题还有就是BIOS!这EC也是的确爱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掉电  在示波器面前  无处藏身

我还是示波器新手,以后这方面遇到问题还多望句容大哥指点。谢谢大大的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抓掉电故障就是便利啊!

示波器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全啊  示波器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示波器新手,以后这方面遇到问题还多望句容大哥指点。谢谢大大的精华

示波器   会修PWM和掉电  就够用了  其它也没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示波器新手,以后这方面遇到问题还多望句容大哥指点。谢谢大大的精华

像我前几天修得那个联想B480   通电用万用表测没有待机的  就是用示波器  测了下   3 5 V都以经出来了  只不过5V  过压保护了  没有示波器  就要查芯片的条件   肯定都正常   然后就是一顿换芯片 结果肯定是不好了   哈哈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还是不多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我还不会用

网友:
真心不会示波器啊,求教,最最感觉头疼的就是掉电了

网友:
推出以后买一本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溜了,遇到掉电的好头疼,手上有台Y460  1分钟左右准时掉点,又不会用示波器感觉好难修,楼主有遇到麽? Y460   1分钟左右掉电得。。。

网友:
EC 损坏掉电。这也很正常。

网友E:
这示波器耍的,我也想学,这要是学会了,估计以后掉电问题就好修多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准确,但到现在都没用过

网友:
刷了5个BIOS都没有好,换一个就好了,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厉害,过年也想搞一台

网友:
试波器修掉电挺快呀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实纯熟。膜拜,

要是这类的问题,我只能靠经验来修

网友:
你那1.8V与待机3.3V比较不是1.8V先掉,然后拉低了3.3V吗

网友:
示波器真好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可惜不会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掉电  在示波器面前  无处藏身

大神说的 对,万能表测不到

网友:
ec引起的掉电的吗

网友:
示波器比表好用多了。很多地方表测不到的地方示波器都能测到。

网友:
楼主抓波波的功力很好啊,电路功底也很好,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说的 对,万能表测不到

恩  万能表的速度 跟不上掉电的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耍的,我也想学,这要是学会了,估计以后掉电问题就好修多了

版主来实地啊,估计你随便听老师讲几句就融会贯通。目前远程好像没开示波器的课。

网友:
从版主的波形图和描述得知,第一张图表明供电有出后被关闭,能重复触发可以跳过待机,直接先换了EC问题就会得以解决。

网友:
这个ec好像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来实地啊,估计你随便听老师讲几句就融会贯通。目前远程好像没开示波器的课。

远程有讲,没实地那么详细,毕竟实地学起来比较方便点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处理,收下了

网友:
快过年了,楼主生意好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示波器真不好修,看楼主已然掌握了示波器的要领,高手!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麻溜,技术不错,加分顶一下,新年快乐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楼主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岛 国 电 影 下载地址http://share.weiyun.com/e9280af77688b7111fbaa67d12c354d3

莫要散播虚假信息

网友:
上次我想抓波,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显示的和人家的不一样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那个先掉就是哪个问题

网友:
显波器现在二手的千把块可以搞定!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呀

网友:
版主修机器就是牛 示波器用的这么好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挺好的,没有走弯路。

网友:
会示波器原来这么方便

网友:
哎,修掉电的看你们那么轻松,我也有示波器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看出来那里出问题,你们真是高手

网友:
维修无小事,爱拼才会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的挺多的,EC坏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EC不良是会不显示掉电

网友:
羡慕示波器高手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理论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