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90S 维修后 屏幕闪烁,合盖不休眠

楼主(2016-02-03):
请大家帮我看看哦~
我的K590S雷击后无法开机,然后送去修,修好后,发现本本合盖后无法自动休眠(在系统里已经设置成合盖后休眠),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屏幕闪烁,由慢到快,有时候会一直持续到关机,有时候又会自己恢复,屏幕闪烁时凑近笔记本能听到非常轻微的哒哒声,跟闪烁同步。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呀?谢谢咯哦~

网友A:
你还是拿去返修吧,还有问题没解决掉,不知哪家给你修了什么

网友:
告诉你哪里问题   会修???   在哪修的找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拿去返修吧,还有问题没解决掉,不知哪家给你修了什么

问题是我修完本本我就去外地了。。。就是想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某个接口没插好哦。

话说那家修理的也确实有够粗糙的,本本拿回来触摸板不能用,左侧usb接口不能用,自己拆开一看,原来是排线都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修完本本我就去外地了。。。就是想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某个接口没插好哦。

话 ...

你这问题不止一种,不知道给你维修的哪家修了些什么故障,所以就这样不好给你判断。

网友:
具体好需要检测 建议找一修的地方看看 检测下  祝你好运

网友:
先查一下休眠电路吧,也许就好了。再就是屏线喽。

网友:
换机子吧,多方便

网友:
还是再拿去维修店看看吧,这种是硬件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修完本本我就去外地了。。。就是想请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某个接口没插好哦。

话 ...

耽误使用那就只能在外地再修过了,没办法,不然就等你回去再拿去返修,硬件问题,如果是接口没插好,不会好好的给你用一段时间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