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和 hp 4436s 的反转问题。。

楼主(2016-02-03):
   这2款机器。。    都容易搞错
acer 的 4750   独立gt520 款 显卡    显示灰屏。 外接正常,   一般以为是显卡。  结果到最后是换南桥才好的。
  hp  4436s  amd 独立的 板子    卡logo   其实没死机( 大小键有反应,按  ctrl+alt+del 也能重启 换过南桥。   结果是 显卡引起的 要换。。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楼主遇到的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
看来这两款机器故障部位已超出正常的思维范围了,真有个性。

网友:
有意思,楼主也是细心才能总结出这个结果,要是我都是修好出,都不去想其他的

网友:
只要细心就能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