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 WIRELESS开关损坏

楼主(2016-02-03):
如题 物理wireless开关损坏 无法打开无线 无线网卡30PIN脚已断 无用 求助各位大神还有没别的办法了
无线网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如驱动正常 一般可以强制打开 你的可以考虑换开关或者换个无线模块强制打开试试

网友:
查图纸 对开关两脚进行短接试一下

网友:
物理开关损坏,直接一坨锡连通强制打开就好了,至于30PIN断开要连起来,那个SMBCLK,没有的话应该不行

网友:
无线网卡的开关脚在20脚,贴上透明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