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不起,风扇转转停停,急啊请大侠相助!

楼主(2016-02-03):
故障描述:
1、按POWER键通电后,显示器无信号。电源风扇、显卡风扇和CPU风扇,依次转动,大约3~4秒后,全部停转。
2、间隔2~3秒,电源风扇、显卡风扇和CPU风扇,又相继转动。转转——停停——转转——停停。

尝试过:
1、擦拭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
2、擦拭CPU的针脚并重新涂硅脂。
3、拆除内存、显卡、硬盘,最小化启动系统。
4、无意中发现,拔掉CPU的4PIN供电(2黄2黑),风扇不会转转停停了(CPU风扇则停转一次,然后一直转动),显示器无信号。

补充描述:昨天以及更早的时候,有出现过相同故障,根本找不到原因,反正都是瞎折腾一顿,然后莫名其妙好了。只是你无法知道,它啥时候会好,还有是不是每次都会“自愈”。

楼主现在急得跟狗似的,希望大侠给电脑把把脉,看看病吧,先说一声谢谢啦!

网友:
1、拆除CPU,电源风扇不停转
2、不插CPU的4PIN供电线,风扇不停转

这说明CPU坏了?

网友:
哎...........越急迫,越冷清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送专业维修店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估计主板有问题了,还是找专业的人来修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
写了 这么多字 为什么 就不肯把 主板型号写出来呢
不过 如果你不了解 主板 各个供电的位置
觉得 还是送修比较好

网友:
看一下周边得CPU供电MOS管 用万用表打一下通断 看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2016-04-25):
测量下4PIN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与CPU接触的不好?

网友(2016-09-10):
时至今日此板还是没有解决办法 我的没有cpu供电 该查的条件也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 供电  修死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