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20无显示

楼主(2016-02-03):
一台戴尔1320无显示。看电流表是可以显示的。测屏线接口3VLCDVCC没有电压。测Q6电压没有过来。测Q6已经挂了、换好机器亮机、机器修复。

网友:
看你说的那个LCDVCC如果没电压的话 应该会白屏的吧

网友:
好简单的维修   拾钱的节奏

网友:
都是秒杀的节奏,下次附上机器型号,主板板号,主板正面反面,加上亮机图,这样你还能多拿点分

网友:
应该是白屏的

网友:
         LCDVCC 也是时常修到得,故障率极高的地方。

网友:
图文并茂才是好帖,楼主下次写详细一点适合小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