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判断三星943NW 不接主机VGA 显示英文来回走 接上VGA线 无图红灯亮

楼主(2016-02-04):
先祝大家猴年快乐
老显示器,触摸的,开机显示无信号都正常   我是新手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感觉不接VGA线正常,应该没 太大问题 主要点怕按键那有问题,不太像,感觉VGA口有可能有点问题,再不就是程序 唉我这个25子选手,就是说不明白,就是说不接VGA线显示器显示正常,像那种无信号那种一直显示,接上还不显,VGA线也没问题,开机也显示无信号,我感觉就是程序方面的事,但我不敢肯定,求你们给出答案。

网友:
在没刷程序确定故障之前,谁都是靠猜测的,或者代换驱动板测试也可以

网友:
先考虑VGA接口电路,是不是短路,再考虑程序问题,刷程序,不行再考虑换板。

网友:
三星的程序爱坏,没板替换就刷程序吧

网友:
现在有点变动,就是插不插VGA线都显示英文 翻译成中文就是 检查线路 差不多是这样写的CHECK CALBE
请问这是咋回事,也用力插了,别人说是因为显卡电流串进来给液晶烧坏了,可是我的显卡接别的显示器没事

网友:
还是先检查VGA 接口,保证V H信号送到主芯片

网友:
接口本身有问题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个程序   这样的状况   基本上是程序的事

网友:
三星的话应该是程序损坏了。上面说的有点麻烦了。维修顺序是先刷程序。刷了不行就是驱动板有问题。检测行 ,场信号。还是没搞定就换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