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分析这个掉电波形

楼主(2016-02-04):
手上一台神舟HP650,触发就掉电,拆开一看,广达的板子,嗯,先查HWPG。同时抓了下HWPG和SLP_S3的波形,发现……是这样的,蓝色的是HWPG,黄色的是SLP_S3,看前段,没错,确实是HWPG先掉,但是SLP_S3正要掉的时候,HWPG又起来一下,再掉下去。所以我有个疑问……这到底是HWPG先掉还是SLP_S3先掉呢。

网友:
当然是查HWPG了

网友:
HWPG,一个个断开看是哪路pg引起的

网友:
广达总PG信号   连接的所有PG  一个一个查  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网友:
HWPG安时序应该先下

网友:
掉电的确实不好修!示波器还不会用 但是看了很多帖子 应该是蓝色的PG 先掉!

网友:
这个是HWPG先掉的,原因不在SLP_S3#,断开PG相连的信号,比较快

网友:
哪个先掉查哪个,慢慢断开一个一个断开去查

网友:
PG先掉  查查每个芯片的供电PG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HWPG  导致SLP S3掉的

网友:
PG 这个信号是源头 慢慢一个个断开

网友:
HWPG问题要先查

网友:
先掉电的不管以后什么情况,先掉的就是不对

网友:
HWPG是打开CPU的供电吗?

网友:
有是一个 难修的机器啊

网友:
不会用啊没有学过

网友:
查 HWPG,SLP_S3要是有问题,HWPG会持续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