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03P主板 不通电

楼主(2016-02-04):
各位高手,笔记本放了连两个月左右没用就开不了机了,也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CQ40-512TX, LA-4103P主板。该怎么检测,手上有个万用表。

网友:
拆主板放电

网友A:
手上有个万用表 就想修笔记本。。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网友B:
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点,正常3v左右。再测公共点有没有电,3v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万用表 就想修笔记本。。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我就想看看能检查不,我又不是傻子

网友C:
找图纸慢慢测,你是博士修好不是问题但用的时间就难以预料.术业有专攻,找人修可能好的更快些.

网友D:
查条件啊。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图纸慢慢测,你是博士修好不是问题但用的时间就难以预料.术业有专攻,找人修可能好的更快些.

谢谢,这放假在农村,找个修电脑的很难,要不时间很长,要不就天价,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平常爱鼓捣,想自己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条件啊。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不是做维修的,放假在家,就是自己爱鼓捣,想测一下看看什么问题,农村这边找个修电脑的不好找,不是等很长时间就是开天价。

网友:
应该主板放电就好了吧!

网友:
拆开把CMOS电池放下电,要是不行拿去专业的地方修吧,别把主板搞报废了,不然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送修是最保险的

网友:
都还没拆出来  怎么修啊  最起码的拆出来看看表面啊

网友:
就这样想修好啊

网友:
太过于笼统,你可以放下电试试,不行还是建议送修,很多元器件损坏都会导致相同故障现象,而且你不是专业的,我们说出太专业的术语你也无法测量,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多研究研究你专业的东西,想象如何从你专业上面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点,正常3v左右。再测公共点有没有电,3v5v是否正常

请问适配器插头的外壁和中间那根针有10V电压正常吗?内外壁19V正常。我量了家里一个联想的和戴尔的插头,外壁与中间针都没有电压。

网友:
查开关和ec旁有无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