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 CPU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6-02-04):
宏碁4736zg   版号:LA-4494P     待机0.006   开机到0.152   不掉电:测量CPU电压0V
去下CPU电压1.1V   0.9V  0.8V   0.7  0.6  0.5  等等慢慢下降到0V    是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高手分析下

网友:
管他是不是 干了再说啊。。。这个宏碁的机器 本来就有NEC  直接干翻

网友:
有换CPU么???

网友:
怀疑它的话就干了再说,干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吧,干了不行就好好查下芯片条件

网友:
NEC先干了再说   就算不是它的事  也先把它排除了

网友:
就是NEC电容直接换掉  不行的话在查 我一般遇到就先换掉  一般都会好

网友:
有可能,但是不排除V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