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0 版号DAOZQPMB6CO REV:C 开机0.15

楼主(2016-02-04):
开机0.15 加焊了集成北桥和CPU开机还是一样0.15,有哪位大侠知道什么问题???
cpu

网友:
得安装时序来修把?这个电流,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完把。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缺电压吧,今天下班修了一台ZQP 不通电的,拆开发现没有待机,线性出来了,条件都正常,换了RT8223之后好了,悲催的是,开机屏幕是爆的,明天报价都不知道客户修不修,哎

网友:
是通电0.15 还是触发后 如果是通电 有短路 如果是触发 CPU电压没出来

网友:
很明显的是电压没出完 每个电感都测下看看那个没有电压

网友(2016-03-05):
我也有台这笔记本。。客户掉水里了!插电不触发,后来客户说不要了就掉在我这里了

网友:
待机偏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