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功放保护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6-02-04):
回家过年,音箱不响,这台夏普功放开机之后显示故障代码E01,查了一下应该是保护,由于从没修过功放,想找点思路,这接喇叭的接线柱上到底有没有电压?

网友:
输出有电平的,但是要有信号输入才会有

网友A:
没有看到有继电器,应该没有后级短路保护电路。测量每个通道是否有直流电压输出,如果有直流输出的那组声道就有问题。如果都没有直流后级功放电路基本没问题,查前置输入或者CPU部分电路。运放IC供电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有继电器,应该没有后级短路保护电路。测量每个通道是否有直流电压输出,如果有直流输出的那组声道 ...

测量每个通道是否有直流电压的意思是开机放个音乐然后量输出的柱子上有没有电压吗?

网友:
不加电,测各路输出正端到电源正负极看有木有短路,没短路就通电,再测各输出端到地,用2V档测,会有几十毫伏电压,就说明后面功放正常,要修前置了,测那路功放不正常,就先修好那路功放,输出对地电压不能高,十几毫伏是最好的,过高一接负载就烧!修前置比较容易,接上负载,用起子从没声那路功放后级点,到那级没有交流声,就那级坏,一级一级的试,修好为止!

网友B:
开机,不用输入音乐信号,直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用输入音乐信号,直接测,

不知道是不是D16311GC的问题

网友C:
现在还有谁用功放,变压器不错,做可调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谁用功放,变压器不错,做可调电源

不用功放用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功放用什么?

现在流行低音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低音炮

我OUT了吗,低音炮不用接功放吗?光低音炮怎么听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OUT了吗,低音炮不用接功放吗?光低音炮怎么听歌啊

低音炮有高低音,一样有几声道,低音如地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音炮有高低音,一样有几声道,低音如地震

我读书少,但你这是在逗我

网友:
看不到保护电路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音炮有高低音,一样有几声道,低音如地震

但低音炮的音质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低音炮的音质跟不上

如果贵的呢,  你是发烧友吗?

网友(2016-03-16):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4725-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

资料很全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