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掉电

楼主(2016-02-04):
谁遇过z470 ,按下开机键电流上0.08 就掉电了
掉电

网友:
独立显卡的,机器是没修过的

网友:
下份图纸按时序查啊,看看各大电压出来没有,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这个机器貌似没有通病吧

网友:
好的,现在就在测,看看是不是缺那个电压

网友:
慢慢测嘛,应该是缺电压了

网友:
估计摸个电阻腐蚀了,缺电压

网友:
按时序查,一步一步测试,光这样别人告诉不了你问题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缺供电造成的,一修板子,自己仔细修修看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3-14):
我的也是这样,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