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集显坏 没思路了 有修过这问题的大神们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2016-02-04):
插独立显卡 正常使用,用集显 点不亮  也不报警!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你就知道是不是集显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的显卡是集成在C PU内部吧,主板上没有集显,只有接口,可能是CPU内部的GPU损坏了。

网友:
把CPU管理芯片旁边的那个DU5换个试下 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集显的供电测了么

网友:
南桥到cpU的FDI信号查下正常否,

网友:
跑码过内存了? 要过内存才出集显的哦

网友:
换CPU刷BIOS,再不好就难了

网友:
刷个Bios就会好了。

网友A:
明显是独显供电坏了呗,这个没图纸还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先测量VGA头的红绿蓝阻值是否正常 再来换掉   还不行 加焊CPU坐

网友:
今天修一个P8H61-M -LX3 PLUS R2.0  全板正常,就是没有集显供电,BIOS刷了,最后放弃了,没有诊断卡的帮助,还真是蒙

网友:
要么CPU要么VGAJIEKOU

网友:
楼主先换CPU试试

网友:
估计应该是接口电路有问题,集显在CPU上,很少坏

网友:
要么CPU要么VGAJIEKOU

支持 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独显供电坏了呗,这个没图纸还真不知道怎么查。

集显坏跟独显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坏跟独显有什么关系?

笔误,应该是集显供电坏

网友:
核显供电 没有开启

网友:
要根据时序慢慢查,一般是集显开启之前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些cpu是要插独显才行的。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集成显卡的cpu呀,现在的集成显卡可是在cpu内部的哦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问题 或者集显供电问题 或刷个BIOS

网友: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不带核显的CPU,当时也没有在意结果就搞蒙圈了,后来发现了

网友:
是不是CPU不带显

网友:
不可能,CPU 放在其它 主板都点的亮。BIOS 刷了 没用, 显卡供电没有,就是没怎段卡 看不到 不好确定那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3-4片都是集显坏了 ,用独立显卡 全部正常使用。大神们 有修过的吗?给点提示。先谢了。

网友:
南桥到cpU的FDI信号查下正常否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或许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6-03-20):
看你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同行给我送修一个主板,,我测底要发疯了,,,,A55主板搭配641 说是集显不能用,,要给他修一下,,我直接懵逼了

网友(2016-05-20):
我已经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了,都没有修好

网友:
换了ESD5也没好

网友:
我有几块都是集显示没显,换了ESD5还是没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VGA头的红绿蓝阻值是否正常 再来换掉 还不行 加焊CPU坐
干CPU太果断来吧 大侠,,,,,,,,,,,,,,,,,,,,,,,,,,